[求助] 哪些算是高頻訊號?

楼主(2013-12-24):
大家好,除了clock,differential pair讯号属于高频讯号外,
像是UART,I2S,PHY的RX,TX等讯号算是高频讯号吗?
每种数位讯号都有rising time,但是不像clock是有固定频率,
这样是不是可以说只有固定频率的才是高频讯号呢?

拜托板上大神指教!!

网友:
信号完整性主要看信号边缘。可能一个低频率的信号如果上升时间短的话也需要做高频对待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,上升沿越抖,越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与频关系不大,只要是上升边

网友:
高频和高速不是一个概念,建议学习相关资料。

网友(2014-01-24):
和上升时间相关。

网友(2014-05-27):
信号沿陡那是高速信号,不一定是高频。

网友:
按照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(IEEE)制定的频谱划分表,低频频率为30~300kHz,中频频率为300~3000kHz,高频频率为3~30MHz,频率范围在30~300MHz的为甚高频,在300~1000MHz的为特高频

网友:
您是想问高速或非高速的区别吗?
看信号边缘呢。一个频率不高的信号,但有100ps的边缘话,就包含了很高频率的谐波,也就被视为高速信号。

网友(2014-08-21):
高频信号是指信号的频率高,高速信号是指信号的跳变速度快

网友:
问题是就算输出信号上升快,但是如果频率够慢,不做处理的后果只是有阻尼导致上升变慢,因为频率慢有足够的margin,那么那个眼变小点也没什么关系啊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没有明确的定义,都是相对的,与你所处理的“对象”相关。一般信号的上升/下降沿时间的倒数大于1GHz可以说是高速 信号了。

网友:
以時域來說是上升沿陡峭的是高頻訊號, 但所謂高"頻"應該是看頻域來解釋比較恰當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