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libre做LVS出现undefined parameter qvn_5x5,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3-12-24):
用calibre做LVS出现以下的情况,undefined parameter qvn_5x5,虽然出现只是warning,但是毕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,请教过别人,有的说是跟器件的CDF有关,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,不是很清楚,所以请教高手,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?下面是生成的网表

网友:
楼主看到你的第一个截图中的报告,你根据这个报告看你的netlist和lvs报告,对比检查,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是参数的问题?另外,你抽出的netlist参数和你的schematic是一致的吗?你对比check一下,不要急着看waring,也看看lvs报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检查了,没问题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还有个问题,这个警告,在哪里改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的那个关于UNIT length的waring,你可以看看你的lvs cmd file中 UNIT LENGTH这项?看看单位是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UNIT LENGTH  M 这个M的意思是m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说的这个UNIT LENGTH M 中的m代表meter,这个单位显然是不正确的,我所用的cmos工艺中都是U,bcd工艺怎么样我不知道,但感觉这个单位不靠谱,有问题。我建议你看看其他ok的lvs cmd file这一项。正常应该都是U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改成U反而报错,改成M,就会有warning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看你这个报告,很明显的就知道,你改成U,lvs报告中的netlist是layout的10的六次方倍(事实上netlist和版图一样??)。不改就有waring,但还是要改,你的电路上标示的都是以U为单位的。你提取的netlist要是没有问题,那么版图验证也不会有问题。是完全对应的
你check一下netlis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版图与原理图的netlist,显然,版图的netlist的提取,单位是根据lvs文件中的单位M来的,原理图的netlist就是um,按理说是没有问题,但是提示还是有warning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原rule中的 UNIT LENGTH  M是对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把电路路网表中的QQ0后面的第一个qvn_5x5删除再lvs一下看ok不??

   把你提取的版图网表也贴一下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是可以的,但是总不能每次都手动删除吧,还有,单位M 是对的,但是LVS会有上面的warning,这两个怎么解决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就是关键所在了,你的版图网表和schemaitc网表必须都基于U来提取才不会出问题,知道问题了就比较容易修改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个warning可以不用管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想知道问题所在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记得我遇到过的是这样的,cmd file中改为U,网表提取还是基于meter,Scale默认meter出来的东西不会有问题,也不会有warning。要是还有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网表提取cdl中的Scale选项选择为micron试试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这是直接用calibre提取的,不是用cadence生成的netlist,所以calibre直接提取,没办法设置,因为他只根据LVS command file中的设置来提取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既然你把cmd file改为U,在线run lvs,出现了不匹配的地方,那么问题就要找其他的。我暂时没发现问题。你要是有耐心,可以把这个电路copy到一个新库中,将 qvn的面积和R1的w分别以u为单位的科学计数法表示(2.5e-11,920.0n或者0.92u),你再run一次!别的我也没想到了

网友:
看了你的netlist : QQ0 vdd! vdd! net5 qvn_5X5 M=1 $EA=25p model=qvn_5x5$EA 与版图AREA 不对匹配,model= qvn_5x5 代表什么?
我觉得:三极管的CDF参数设置不对。
一般倒出来的网表应该是:QQ0 vdd! vdd! net5 qvn_5X5 area=2.5e-11 m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