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谁用过csmc BCD工艺的,PAD上的label用哪层来标识才可以通过LVS?

楼主(2013-12-24):
有谁用过csmc  BCD工艺的,PAD上的label用哪层来标识才可以通过LVS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用的几层金属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2层,A1和TT,pad上面label选哪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找一下有没有TTTEXT这层呢?
我记得A1的label用A1TEXT,不行的话用A2TEXT试一下(A2TEXT对应第二层金属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TTTEXT,A2TEXT试了,将A2TEXT 打在TT上面,还是不识别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用ATTEXT试一下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将ATTEXT打在TT上面还是不行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那你自己看看process相关的文档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