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MC低栅压工艺为什么要在电阻电容下面加TG呢?

楼主(2013-12-24):
我们在用UMC的工艺,发现TG在低压工艺上也有用,在文档里没找到说法。问问这里的TX,有知道的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应该是对耐压方面的考虑哈,不对的请指正!

网友:
同意樓上的說法

网友:
UMC的TG层5V及以上的管子都需要覆盖的,你所谓的低压到底是几伏的?

网友:
楼主的低压是多少伏的?如果是1.3V以下的,我觉得不应该盖的,至少我用的是没有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