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状态机中用到定时器来实现时序逻辑,是否可以在多个状态复用一个定时器?

楼主(2013-12-24):
如题,如果多个状态中都需要实现一些控制逻辑,需要定时,是分别用几个定时器还是公用一个呢?公用一个的话需要的控制逻辑如何实现的呢?

网友:
你自己更清楚把

网友:
如果能共用,肯定最好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要用的话,肯定需要加很多控制逻辑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    主要和功能相关    能复用当然好了!

网友:
如果只用一个的话,注意该计数器的复位时刻或者置位时刻;

网友:
如果状态很多,每个都需要计数器,那从资源节省的角度来看,肯定是公用好。
如果状态比较少,你又很懒,那就分别开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