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calculator 的PSD使用

楼主(2013-12-24):
请问, cadence calculator 中的功率谱密度分析函数PSD的取样点数和窗口大小是根据什么设置的啊??求指教。 )Q}`ZLNDISDFZ16M}U}~9K3.jpg

网友:
参考数字信号处理书籍
dft,fft,窗函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,你有木有具体设过这个值仿真过呃??

网友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嗯,解决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请问假设我点数取16384,窗的尺寸怎么取,和前面的有什么联系..谢谢!

楼主:
回复 6# djlfxl 下面是PSD的使用方法,希望能帮到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