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vxworks551下重启和TLB问题(龙芯mips架构)

楼主(2013-12-24):
调一个显示问题
运行一个显示的例子,会导致系统重启。
想从单步跟调中找出重启的地方,但是单步跟调到不了重启的地方就会死。
然后在sysLib.c里添加加语句:sysSetTlb(0xd0000000,0x80000000,0x30000000,0x37),例子
可以跑起来,但是跑起来是花的,其中sysSetTlb的参数是这样的:第一个参数,不能小于0xd0000000,第二个参数随便是什么都行,第三个参数不能太小,第四个参数只能是0x17或者0x37
其中有一次例子正常跑了几秒,然后再也没有出现过
这个是否跟内存泄漏有关?或者其他原因?如何定位?

请大神们指导一下,小弟感激不尽

网友(2015-06-18):
此帖仅作者可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