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贴] 马年将近生肖币将收官 哪一枚升值潜力最大?

楼主(2013-12-24):
马年将近生肖币将收官 哪一枚升值潜力最大?
  • 正文
  • 我来说两句(8人参与)

扫描到手机

网友(2013-09-24):
来源:南方日报

  • 手机客户端
  • 保存到博客

  随着马年将近,有关十二生肖的收藏品引起了不少收藏爱好者的热议和追捧。其中最热门的莫过于生肖邮票和生肖纪念币,特别是即将集齐全套的生肖纪念币。十二生肖贺岁纪念币共有十二枚,哪一枚升值潜力最大呢?这是笔者近日得知集藏爱好者较为感兴趣的问题。

  据广东省集藏投资协会副会长黄盛伟介绍,自200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一枚贺岁羊年生肖流通纪念币,直径25mm,面额1元,此后每年发行一枚生肖币。以中国人民喜爱的题材,完美的设计,精湛的铸造工艺,珍稀的发行数量,以及良好的市场形象,正逐渐成为流通纪念币板块中的精品。

  黄盛伟介绍,随着十二生肖套币的收藏高峰来临,收藏市场必定会引发一场收藏十二生肖纪念币的高潮,而鸡币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也必定会得到明显的凸显,未来走势定会稳步上扬。

  马年将至生肖币收官普涨

  广东省集藏投资协会副会长冯艺钱先生认为,马年生肖纪念币发行后,十二生肖币就全部发行完,很多纪念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通后在市场上的数量减少,供不应求。同时,纪念币投资者的队伍在扩大,需求量增加,也使纪念币价格上涨。

  收藏生肖套币会有多大的难度?其整套的存世量又和哪些生肖最为密切?哪个生肖才是收集到整套生肖币的关键所在?是“领头羊”、“幸运猪”还是“奥运鼠”呢?

  据了解,生肖纪念币从几年前价格只要十几元,甚至几元,到目前贺岁纪念币的身价已经超过面值几十倍,甚至数百倍,升值潜力巨大。其中贺岁生肖系列币中的第一枚“羊”,它是广大钱币爱好者争相收藏的重点品种,更是贺岁生肖系列纪念币之中不可代替的领头羊,现在市场价格达300多元。

  生肖鸡纪念币潜力大

  每种生肖纪念币的升值潜力不一,投资单一生肖纪念币回报往往较为可观。生肖纪念币的升值潜力主要由价格、发行量、发行时间、存世量等因素决定。综合来看,生肖鸡纪念币值得集藏爱好者关注。

  广东省集藏投资协会会长江则昊向记者介绍了决定“鸡币”升值潜力的几大因素:

  “鸡币”存世量少。第一,鸡币是十二生肖中发行量最少的品种之一;第二,“鸡币”的制作材质十分容易被氧化侵蚀(铜锌合金,铜的比重偏高),外加流通纪念币的币面容易在交易、流通中划伤,且“鸡币”发行已超8年,已经成了存世量最少的生肖纪念币品种;第三,“鸡币”发行在2005年,当时加拿大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曾经发表的一份报告称,2005年很可能是历史上最炎热,风暴最为肆虐的一年,同时也是干旱最严重的一年,这导致“鸡币”在运输以及保存等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障碍,完整品相的“鸡币”甚少。

  “鸡币”价格偏低。根据一轮生肖邮票与生肖纪念币价格表,先从纵向对比来看,一轮生肖鸡邮票价格高达290元,而“鸡币”价格仅为73元,相差近4倍;再横向对比得出,在十二枚贺岁生肖纪念币中,前六枚发行量均为1000万,而“鸡币”价格最低,属于明显被低估的币种。

  所以鸡币成了存世量最少的品种,因此鸡币也成了能否收集整套生肖币的关键。

  据了解,随着生肖流通纪念币逐渐被认识和兴起,一些有超前收藏意识的海内外收藏者,已经开始选择全套贺岁生肖纪念币作为投资品,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,整套纪念币价格从2011年的380元、2012年的400-680元、到2013年的700-900元,走势强悍,一路飙升。从近期的市场走势上看,无论是收藏和投资的人数和销售的数量,都呈明显快速增加的态势。随着2014年马的收官,十二生肖贺岁纪念币将迎来更高的升值空间。

  南方日报见习记者 肖文舸

  (广东省集藏投资协会对此文亦有贡献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