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中如何查看一条时钟路径???

楼主(2013-12-24):
使用get_pin会有很多standcell被选中,而不是一条完整的时钟路径

网友:
你是要看route的路径 还是timing report呢?
report_timing -path_type full_clock_expanded 可以查看clock path的timing
change_selection [get_timing_paths -from $clockpin -to $reg/ck} 可以选择出这条path的路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是想在版图中使选中的时钟路径高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change_selection [get_cells -hierarchy -all xxx]  应该就可以了吧,找到cell再highlight路径

网友:
change_selection [get_timing_paths -from $clockpin -to $reg/ck} 可以选择出这条path的路径 可以满足你要求啊 选择上了 你想怎么高亮都可以 还有5楼大哥的可以试一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在change_selection [get_cells xxx]时会有很多的standard cell 被选中,有些PAD也是高亮的,这是不是逻辑关系弄错了?
还有在我的设计中,首先用report_clock_tree 来显示出所有的时钟路径,然后用change_selection [get_timing_path ooo](其中“ooo”是所有的时钟的startpoint),但是显示高亮的路径都是相同的,这时为什么???请前辈指教!!!

网友:
你先看看你get_cells XXX 都返回什么?有没有用*/XXX 这种形式?
要高亮指定的一条clock path 从ooo到 某个reg的ck端? 那就要get_timing_path -from -to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get_cells 用可以-filter选项去限制你的cell name啥的,具体用法icc里面man一下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