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如果fab给的lib里米有monte carlo模型,怎么破?

楼主(2013-12-25):
自己设肯定不行了,Variation的范围根本无从参考啊。。。
求破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说参数foundry都不给的话就只能做个电路测了。以前经常这样

网友:
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做一个电路进行测试。
或者根据相近的工艺估算一个mismatch值也行,我们一直用这种替代monte carlo分析,看起来也还可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矮油,贵客,难得啊~~
    多谢指点~
    还能再详细点说说测些什么参数呢?
    还有,0.5的mc分析意义大不大?

网友:
貌似只有UMC和TSMC测了这些参数和做mismatch model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CSMC的0.25bcd也有。就是参考价值有限。。。

网友:
自己对关键的地方手工加点MISMATCH评估一下影响也就差不多了,不准的model用了也没多大价值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多谢建议~

网友(2014-08-21):
回复 网友D:
可以看看MONTE CARLO SIMULATION 如何推出 SIGMA Statistical modeling.pdf (967 KB , 下载次数: 224 )

网友(2016-12-29):
仿真出现错误,提示蒙特卡洛库文件sigma未定义,怎么解决啊?谢谢

网友(2017-03-13):
MONTE CARLO SIMULATION 如何推出 SIGMA

网友(2018-01-29):
回复 网友D:

    大神,csmc0.25 的工艺有不,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呀

网友(2018-07-08):
不准的model用了也没多大价值, good ~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eetop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(2019-03-26):
Variation的范围根本无从参考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