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Encounter place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25):
place运行以后会出现如下一段话:
*** Starting placeDesign default flow ***
*** Start deleteBufferTree ***
Info: Detect buffers to remove automatically.
Analyzing netlist ...
Updating netlist
*summary: 16780 instances (buffers/inverters) removed
*** Finish deleteBufferTree (0:00:00.0) ***请问为什么在place的时候会执行deleteBufferTree?删除原则是什么?有些buffer可能是在DC阶段插入修复fanout的但是在place阶段删除不是有问题么?有没有办法让Encounter禁止执行deleteBufferTree。
以上问题小弟有些不懂,请高手指教。
谢谢!

网友:
对于fanout ,encounter也可以fix的。
如果不想删除的话,可以设置工具不去做simplify的动作,这样可以保留buffer。
也可以对关键位置的buffer 做dont touch ,来保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