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如果在uvm driver中加延时

楼主(2013-12-25):
我有一个driver,作为一个master驱动spi,就是说这个driver要产生时钟,我需要控制时钟频率,验证开始时配置即可,第一个时钟沿出来的时间,
请教如何在driver中实现这个?

网友:
item里面写即可。

楼主:
没明白啊,还望进一步指教一下

网友:
UVM 1.1 User’s Guide的36页,有关于driver的写法。。。可以在run—phase添加时钟。要执行的详细动作,可以单写一个任务,插到run-phase里。

网友(2022-10-31):
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具体应该怎么写,求大神指教

网友(2023-05-21):
driver中直接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