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,怎么装python rpm包

楼主(2013-12-25):
各位linux达人,我今天利用rpm -e --nodeps把系统自带的低版本的python 给卸载了,然后我发现yum不能用了,yum和python有依赖关系;

我想再装一个较新的python rpm包,怎么安装呢?

我尝试了一下rmp -ivh python-2.6.6-51.el6.x86_64.rpm,系统告诉我需要python-libs-2.6.6-51.el6.x86_64.rpm,我再rpm -ivh python-libs-2.6.6-51.el6.x86_64.rpm,系统高速我需要python-2.6.6-51.el6.x86_64.rpm;折腾半天怎么也装不上。

求教高人,敬请指点一下吧

谢谢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yum和python有依赖关系,系统没有了python,yum无法运行;

求指点!

网友:
运行 yum提示什么错误? 你如果没有yum会很痛苦,因为安装新版的过程中会递归的依赖和更新其他库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bad interpreter: /usr/bin/python, yum没有python支持是肯定不行;我从centos网上down了相关python的一些rpm package,就出现了上面的情况,不知道怎么装?

请指教!Thanks !

网友:
    这个是肯定的,linux里大部分的图形操作界面都是用python-tk开发的,包括system-config-package,现在有一些系统不叫这个了,叫什么gdk-application, 但这些都是用python-tk开发的,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
找到你原来的glibc那些库的版本,然后网上下载和它们版本相同的python rpm包去安装,之后用yum update去升级它就可以了

网友:
手动编译装下试试

楼主:
OK,已经装上了。yum好使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