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 Compiler使用求助

楼主(2013-12-25):
现在需要使用DFT Compiler插入扫描链,有几个问题没有弄明白:1,如果我的design中PAD不够,做scan chain时需要更多的PAD,应该怎么做?是使用create_port命令来生成端口,还是自己手动修改RTL代码,先留出一个PAD?如果使用create_port,工具会自动例化lib中的一个IO PAD么?
2,对于design中的模拟IP,例如EEPROM,应该怎么处理,需要设置black box或don't touch么?模拟IP与数字电路之间的interface该如何处理?

小弟第一次跑DFTC的流程,很多问题不是很明白,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1. 与 normal function 的共用,通过 test_mode select.
2. 要设置black box. 修改 RTL 或者找到相应的 flow 去 bypas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修改RTL是啥意思,比如有POR出来的reset信号,以及OSC出来的clock信号,在test mode下,需要把他们disable掉或者bypass掉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种 autofix 就可以了

网友:
io复用,还不够就压缩cha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