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每日一思3

楼主(2013-12-25):
为鼓励大家讨论,勤学多思,开设每日一思栏目,涉及基本概念,设计技巧,前沿话题。无论是新人还是资深工程师,你只需每天花一点时间去思考,参与讨论,我们后端版区的囗号是:每天进步一点点!!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解释timing analyse mode 中best_case/worse-case 和 on_chip_variation 这两种分析模式的概念,并结合不同的PVT corner下比较它们在时序分析上的差异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没搞太清楚,先说说我的理解吧。
bc_wc就是best_case和worse_case,一般为两个极端条件,如ss对应max,ff对应min,工具在分析时setup用ss,hold用ff计算;
ocv才接触不久,记得是分析setup时max计算data,min计算clock,而分析hold时min计算data,max计算clock,timing结果应该更悲观一些吧。
期待版主详细解释。

网友:
best_case:就是在进行setup&hold分析的时候使用ff库进行分析,不过需要在命令中指定库文件
worse-case: 就是在进行setup&hold分析的时候使用tt库进行分析,不过需要在命令中指定库文件
bc_wc:就是在分析setup的时候使用ss库文件,在进行hold分析的时候使用ff文件
ocv:就是在分析setup的时候,对路径中前一级寄存器到后一级寄存器之间的延迟使用ss库,而后一级寄存器的setup时间使用ff库中的信息;hold分析的时候刚好和setup相反。

我的理解,请评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