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时钟恢复与时钟同步

楼主(2013-12-25):
时钟恢复与时钟同步概念上有什么区别啊?有没有必然的联系?还是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!

网友:
个人理解
1.时钟恢复是从串行数据流中提取时钟信息,恢复时钟的频率跟随发送时钟
2.时钟同步接触不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跟随发送时钟怎么理解?是完全同步的吗?还是有相位差!还是只是频率相同,相位差不定!

网友:
时钟恢复是串行数据中带有时钟的信息量,恢复出来的时钟一般还会经过锁相环进行锁相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么说恢复出来的时钟与数据的源时钟是不同步的?相位也是不定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例如
    A芯片以100Mbps的速率发送一个串行数据,B芯片接收这个100Mbps的串行数据,并从中恢复出100MHz的时钟。这就是时钟的恢复。
A芯片中有一个100MHz(clka)的时钟,以双边沿的方式发送数据,那么串行数据的速率就是100Mbps。而B芯片从串行数据中恢复出来的100MHz(clkb)时钟与clka是频率相同但相位不固定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大侠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