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请教testbench调用不同case的方法

楼主(2013-12-25):
假设有很多case, case1,case2, case3, case4 .....

我希望跑case1的时候,执行 make tc=case1

请教如何实现呢?

网友:
SV还是verilog?脚本,UVM_TEST......

楼主:
verilog,呵呵,没用UVM

楼主:
简单的说,我是希望case1可以由make tc= case1变量输入,请教大家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initial case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`include "../testcase/case1/cmd_task.v"

initial
begin
        $display("call command function");
        #4000

        cmd_task;

        #20
        $fclose(file_id);
end

网友:
在verilog里面好像不太可能,可以考虑在脚本里面加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好吧,谢谢啦,我就用脚本啦

网友(2020-05-03):
$value$plusargs了解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