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修改tf文件加保护环

楼主(2013-12-25):
如题,我听说有的保护环是通过修改tf文件完成的,但是我只会通过create-> muti path来做,我想知道怎么修改tf文件来画保护环呀,求高手指教!

网友:
那说的是Qcell吧?一般完善的Pcell都会有保护环,如果没有,就自己用multi-part path去画就行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Qcell是什么呢,我只听说过Pcell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也没有用过Qcell。Qcell是在tf里面直接定义的器件,Qcell几乎没有人用,它使用起来没有pcell那么自由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哦哦,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