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 可以看出金属密度的确切值

楼主(2013-12-25):
在做版图的DRC验证时,会对金属密度进行检查。如
{
DENSITY A1_drc <=0.3
DENSITY A1_drc >=0.5
}
这样的语句。但检查结果并没有给出金属的具体值。可以加入如下语句就能读出具体值了
{
DENSITY A1_drc <=0.3
DENSITY A1_drc >=0.5
PRINT A1_drc.DENSITY
}
运行完DRC后 A1_drc.DENSITY 是发亮的,用鼠标点击它可以看出结果

网友:
谢谢,最近刚好在想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PRINT A1_drc.DENSITY
运行完DRC后 A1_drc.DENSITY 是发亮的,用鼠标点击它可以看出结果

同意樓上的說法

网友(2014-01-27):
calibre验证的?刚试过了,不行啊,高手,咋弄的?

网友:
如果你的相关层次的density恰好满足要求就不会print出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同意楼上的,在drc要求的范围内是不会打印出来的

网友(2015-07-07):
运行完DRC后 的确生成了A1_drc.DENSITY 文件,但是我用vi命令或者直接打开后却是空白文件,里面没有任何内容,求解?还有别的方法来查看金属密度的准确值马?

网友:
{
DENSITY A1_drc >=0
PRINT A1_drc.DENSITY
}
只要是存在A1就能出来结果了

网友:
好有道理啊哈

网友(2016-04-07):
是把这季话写在DRC 验证文件里吗??谢谢!!

楼主:
你仔细看看帖子里的回复吧!

网友:
我们那个运行结果只有如:金属1密度<30%之类的,不知道这算不算具体数值

网友(2018-08-27):
M1_GEN {
               COPY M1 }
DRC PRINT AREA M1
以上指令能准确计算出M1的图形面积,进而也就知道了它的密度

网友B(2020-06-13):
617 tools-----area and density calculator  可以自动算出来密度百分比

网友(2021-05-28):
引用 网友B:
617 tools-----area and density calculator  可以自动算出来密度百分比

这个方法很赞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