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哪位兄台知道特别低噪声的工艺

楼主(2013-12-25):
以及实现低噪声的工艺制造方法?

网友:
噪声跟工艺有关,但也和设计有关,很大程度取决于设计!
一般而言BIPOR的噪声要小于CMOS
不知楼主要求噪声小到什么程度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楼上你说的这些楼主肯定都知道,既然专门提出低噪声要求那么可以肯定满足这种要求的工艺很特殊。所以我就不插嘴了,坐个板凳看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150uA以内实现10nV以下,面积要小

网友:
补充了跟没补充一样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CMOS的音频放大器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指标要求的是噪声密度?不是一般要求某个频率范围的积分噪声么?不了解CMOS音频放大器的噪声指标。但我觉得应该是积分噪声。

网友:
就算是噪声密度你也得给出频点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一般宽带运放看的是积分噪声,窄带的看密度的多,1/F转角要推到低频带外所以就没说频点,噪声是平坦的所以给了密度或积分都是一样评估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嗯,理论上这样对。但你100HZ处和0.1Hz处都在带宽内的话,他们的密度差别很大。你是单片CMOS放大器,还是系统里面的?单片工艺在0.35um以上,完全出现我前面说的(100HZ处和0.1Hz处都在带宽内的话)情况,即窄带系统,仍要考虑频点。系统可以用0.18及以下工艺,就可以只考虑噪声密度,在窄带系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音频范围是20-20K,这类amp会用chopping把1/f搞上去,所以低频都是平的,但是200u我觉得没法搞chopping,而且面积又小,因此我觉得是特殊的工艺或者是定制的。

你说.18以下吗,cox变化确实使得1/f会降低,但不可能降到0.1Hz就转角了,一般都要百k才转,65,40,28,16n的我都看了,做不到那么低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哦,你给的指标是噪声密度的原因应该是这个:音频范围是20-20K,这类amp会用chopping把1/f搞上去,所以低频都是平的。0.1Hz是举个例子。感觉通常做法应该是chopping把i/f抬上去,在低通。你电流小,chopping没法做?没有chopping那就完全看工艺的,那就是BCD工艺中的bjt管搞了。cmos肯定搞不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就算不是平的窄带也不太会给积分噪声,就算两个电路1/f有20db的差别,积分到几百k之后根本看不出区别
    你觉得是bipolar?几个芯片的版图我看了,是cmos的,bipolar电流噪声太大在这种应用中不会用的。刚才我查有个棒子公司研制了超低噪声的mos工艺,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。

网友:
    你说的前半句不知道是基于什么,我的某款产品和一些对手的产品完全不是你的情况,而是我前面说的情况。但我们的产品噪声稍差于对手,是因为我们的cmos工艺和对手的bjt。特别当积分下限很低时,差别更大。我给你的结论是基于理论和仿真和实际产品测试结果。不知道你依据是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补充下,积分上限是100KHz。你应该是参考0.13um以下工艺,我前面说过了0.35um以上和0.13um以下噪声的主导完全不同。

网友:
你的对手用cmos是成本的考虑,而且他们cmos出来的电路能满足噪声要求。在噪声性能上cmos能满足的,bjt一定更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想你理解的窄带和我说的窄带带宽还是有差别的,毕竟不管你低频噪声多么高,只要积分到高频比如几十K后就差不了多少了,用不用chopping或者其他技术在积分噪声看不出来的,你说的都到0.1Hz了明显应用不一样,而且你1/f转角应该比较高频。

我不清楚你说的噪声主导问题,你好解释一下吗,我考虑的是.35以上的

用CMOS的原因是由于源阻抗非常大几十M,所以通常来说bipolar反而性能会差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是应用不同。我说的噪声主导不同是噪声的主要贡献者不同(闪耀还是热噪声),就是转角频率。

网友:
“毕竟不管你低频噪声多么高,只要积分到高频比如几十K后就差不了多少了”这个要看具体电路,工艺等。对于我的产品不是你说的情况。

网友:
“用CMOS的原因是由于源阻抗非常大几十M,所以通常来说bipolar反而性能会差”你可以CMOS和bjt结合,BCD工艺。成本太高估计你不会考虑。不明白你源阻抗只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