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电路图仿真

楼主(2013-12-25):
使用Cadence 做数字电路设计,可以使用Verilog代码进行仿真,可以提取寄生参数做后仿真。如何使用导出的电路图做仿真。可以使用电路图做仿真吗?求解释。

网友:
可以,就是前仿,不过电路图没包含物理信息,仿出来timing不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如何仿真呢?这个电路不是由综合后生成的.V文件导入ICFB&生成的吗?如何解释可以仿真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工具仿。综合出来的v导到virtuoso的电路可以用virtuoso导出cdl之后扔到pt或者nt里面仿真。如果是手画的规模不大的直接用hspice仿cdl,精度更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的代码行为级仿真是使用Cadence 的NC-Verilog进行仿真的。导入virtuoso中,能使用Cadence 中的工具进行仿真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cadence的工具没做过仿真。我做的仿真都是s家的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