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ax_fanout 设计规则违反

楼主(2013-12-25):
我的项目是这样的,在icc下对数字top层做APR。
1.此数字top层仅仅包含stdcell单元,不包含RAM,ROM等任何IP单元,我们的最上层(数字top层+ram+rom)是用ICFB virtuso中手动互联的
2.top层的输出端口有个port 叫ram_clk。这个ram_clk 端口是驱动ram的时钟pin的。现在在primetiming下 发现timing 都满足,但是报告驱动ram_clk这个pin的数字门(叫CK0DV2)max_fanout出现违反。
3.我看了看CK0DV2这个门的max_fanout值是35,而ram的ram_clk这个pin的fanout_load值是50,所以pt报 max_fanout违反这并不奇怪。
但是疑惑的是:我在icc用已经约束数字top层中驱动ram_clk的这个端口fanout_load是50,但是为啥icc APR之后却用一个max_fanout为35的门去驱动它????
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吧。问题出在什么地方,ICC为什么不满足我那条设计规则的约束呢?按道理icc应该最先满足设计规则的约束啊。(我确定约束已经加上去了)。

网友:
clock pin 上有DRV的Violation,这个有点奇怪, 做CTS的时候,首先满足的是DRV,然后在做CTO来满足skew和min insertion delay。“我看了看CK0DV2这个门的max_fanout值是35” 这个是在那里约束的? SDC吗?

如果没有transition violation的话,max_fanout的violation是否可以waive掉,可能是约束不合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。
    我看了看,不仅报出了那个max_fanout的违反,也用时报出了那个地方的max_transition违反,全芯片只有这两个DRV违反,但是我在SDC中已经约束了那个port(ram_clk),指定了它驱动的是RAM的时钟pin。但是ICC APR后并没有满足我对ram_clk的负载约束。我该怎么办?怎么查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为什么要对clock 信号设置max_fanout ? 在做CTS的时候,tool会根据max_transtion的约束来做CTS的。
你对这个port设置了多大的max_transtion 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一般不是对clk 都部约束的吗!直接 set don't touch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