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中DRC出现问题

楼主(2013-12-25):
ICC中DRC出现问题,很多连接孔靠的很近甚至是挨上了,这种问题怎样修改?对于antenna的问题又是怎样修改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如果是因为驱动能力小的单元,像0.5倍,1倍的cell因为pin density太高(AOI这种)造成的drc的话可以试试size_cell,其他的就要看具体情况了,是不是绕线资源不够什么的。

antenna不知道你是说rule还是啥,修的话insert antenna cell或者change higher layer都可以修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