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R问题

楼主(2013-12-25):
假设传输函数为

使用matlab进行滤波是不是使用
y(n)=filter(b,a,x(n));
b=[1 -3 2 0 0 3 8];
a=[1 -2 1];
x(n)为输入序列。y(n)为输出序列。
但是为什么得到的结果y(n)不对。

楼主:
传输函数为H(z)=(1-3*z^(-1)+2*z^(-2)+3*z^(-5)+8*z^(-8))/(1-2z^(-1)+z^(-2) )

楼主:
如果使用下面的语句就是正确的:
syms z
Hz=(1-3*z^(-1)+2*z^(-2)+3*z^(-5)+8*z^(-8))/(1-2z^(-1)+z^(-2) );
[num den]=numden(Hz);
num=sym2poly(num);
den=sym2poly(num);
y(n)=filter(num,den);
哪位大神能帮我解释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