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 分析

楼主(2013-12-25):
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:pt 分析时发现clock network delay(propagated)这项为0 ,报的路径是reg2out,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处理?

网友:
这个clock network delay就是0。在你block里面不需要处理。
可以提取ILM,跑fullchip的timing,看这些path是否有violation。

网友:
reg到output都没有network delay。

看下你的RTL里面 那个port上是否有那个ckock,

如果没有的话,可以在那个port上设个virtual clock,或者 把output port上的那个output delay 设成负值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