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程桌面无法打开hspice、spice explorer等软件

楼主(2013-12-26):
装了一台pc机,装的win server 2012,开了远程桌面,就是可以用mstsc登录的那种但是本机可以正常使用hspice和spice explorer,用远程桌面就是双击没有反应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另外,用本机的另外的用户,也是打不开软件,提示需要指定license信息,但是指到license文件,还是报错。只能administrator自己使用仿真。环境变量也都已经设置好了。

请问,有tx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加上 ts_ok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版主回复,能否详细告知一下细节,这部分没有接触过,谢谢!

楼主:
大致找到了TS_OK的说法,是要在lincense里面每个FEATURE上都加上TS_OK才能支持远程桌面

请问是加在FEATURE的任意位置都可以吗?是在计算得到license文件后在自己手工加上的吗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