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stro 有一步连接macro和pad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26):
macro连接pad时,很多VSS 和VDD 没连上,WARNING:  Failed to make a connection for the following pin(86.050, 2308.900) (372.500, 2370.200)) (Net: VSS)(wire on layer: M3 [20])[40] pad_ins/pad_VREFHI
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

网友:
先查看macro上面的vdd,vss是否有端口, 另外看是不是这个地方根本没办法接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