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机非正常关机后有可能造成DC,ICC等EDA软件不能启动?

楼主(2013-12-26):
用VMWARE安装的Redhat4系统,原来安装的DC,ICC等软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,可能因为虚拟机同时打开DC,ICC等几个界面,卡死了,不能用鼠标点击Logout,Restart等按钮,就用鼠标点击了窗口右上方的x关闭按钮,再登陆DC,ICC等License不能启动,提示DESIGN COMPILER Fatal error,Galaxy error,TCP port 等乱七八糟的错误,lmdown license.dat   lmgrd license.dat等命令都试了很多次,还是无法启动,后来重新generate了一个新的license,之后就可以启动DC,ICC等软件了,这种因为死机或者突然断电等非正常关闭虚拟机后DC等软件无法启动,已经遇到两次这种情况了,(VMWARE非正常关闭后,可能造成了系统退出时的非正常保存,是不是需要通过reset VMWARE? 比较菜鸟,猜想的) ,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,可以不重新生成License重新启动DC,ICC等EDA软件吗?

网友:
使用快照方式可行嗎?可以試看看。

网友:
这是因为你的虚拟机的id地址变了。

网友(2015-06-20):
我是从新拷贝一个虚拟环境,就可以运行了

网友(2015-10-23):
我也遇到过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