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科普,如果DC时只想选择有限种类标准单元做综合,应该使用什么指令?

楼主(2013-12-26):
求科普,如果DC时只想选择有限种类标准单元做综合,应该使用什么指令?
我知道set_dont_use和set_dont_touch

如果我的设计只想用与或非等简单逻辑实现的话,用什么命令做约束呢?
如果set_dont_use和set_dont_touch,也未免屏蔽的逻辑太多了吗?

网友:
我在学校写论文时,也是只需要几种cell做综合,那时候我是从lib中删得只剩下需要的那几种标准单元做综合。

网友:
什么意思?是说需要操作太多了么?如果我理解的对的话你可以这样做
set_dont_touch *
set_dont_use *
remove_attribute [get_libs and or inv buf .....] dont_touch
remove_attribute [get_libs and or inv buf .....] dont_use

网友:
把库的lib改掉,删除不用的cell信息,再转db给icc,不知道行不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种方法真直接~~~~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一个很直接的办法~~~~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就是你说的意思~~~还是你的办法比较正规~~~~~~~

网友:
赞3楼一个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呵呵~~~~比较有学术思想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多谢版大支持~~

网友:
3楼正解

网友:
cell library 裡所有定義的 cell 本來就不用照單全收, 一般driving弱, 或Cell Area 過大的 cell 都會設 set_dont_use, 不懂你為何一定要刪cell, DC配合design ware 定義的加法, 乘法器等若被你刪cell 到無法合成出來那可會得不償失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这么用基本也不是综合,就是设计电路时的参考而已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就更用不到加法器之类的了~~仅仅是想看看基本的电路架构,方便cadence绘制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首先你说的和楼主要求的是两码事。
我认为你的担心是多余的。
最简单的加法器是半加器:只需要and和or。
全加器可以由and和or和xor,而其中xor可以由and、or和inv构成。

任何一个加法器都可以由半加器和全加器构成。
任何一个乘法器可以由加法器整列构成。

所以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,任何逻辑电路都可以只用and、or和inv就可以组成。因为逻辑关系就只有这三种。

网友(2014-05-29):
这帖子让我发笑,但是大家说的也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