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ndence schematic中,器件参数的修改

楼主(2013-12-26):
小弟想要把schematic中,所有器件的模型名一换,但又不想修改W/L。也不想一个一个修改。
于是想选择all,但如果这样,所有器件的参数也会变。求cadence达人指导!!!在线等

网友:
我这么干过
新建一个library  作为临时的中介过度
把你电路中现在调用的n管和p管原始pdk都扔到这个新建的library中
同时把你想最终换的n管和p管pdk数据也都扔到这个新建的library中
然后打开你现在想换的电路图
选择search   把整个电路中的所有的n管的库路径先换成新的这个中介的library
此时你的所有n管的模型还是原来的 只是路径来自于新的中介library
然后在选择replace  all把整个电路中所有的管子模型换成你最终想要换的模型即可 因为现在都在一个library
此时模型就已经换了
p管可以做同样的工作
仅供参考

或者如果用hspice仿真的话
导出网表以后
随便用一个文档编辑器  整体就可以替换所有的模型名呗

网友:
换模型名是换cell ,还是换library ,用replace 就可以了注意下有没有层次问题没有就顶层选hierarchy 直接全部replac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大哥了,感觉好犀利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啦,我是想换CellName,同时模型名也会跟着变,帖子没说清楚。
   呵呵,又学了一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