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elf-protected

楼主(2013-12-26):
对于功率管,比如一个面积很大的N型LDMOS,D端是一个IO,那么通常这个IO不需要额外的ESD保护电路或器件,LDMOS本身就能起到保护作用。
这个本身起保护作用怎么理解?如果我在这个IO和另一个低压IO之间打ESD,这个电流怎么泄放?电流通路在哪儿?

实在不能理解,还望大大们解惑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snapback发生在哪里啊?如果发生snapback,也是先与衬底通了吧?功率管的情况有很多种,比如IO那端和衬底有可能只隔了一个PN结,也有可能隔了2个甚至3个PN结,那这些情况下snapback都怎么发生的?不明白。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foundry的标准IO,都是直接靠输出MOS的drain端doide雪崩击穿,trigger substrate npn discharge ESD current

楼主:
我看了foundry的manual,没有提到是怎么discharge的,只是说可以self-protected。如果是D端PN结雪崩,那怎么会发生snapback?没有NPN的结构啊,只是一个简单的击穿而已。是不是当管子面积很大的时候,仅靠击穿就可以扛得住ESD?因为面积大,散热不成问题,不会发生热损坏?

网友:
除了面积大之外,与ESD的主电源和地之间也必须要有snapback通路,否则功率管也是不安全的。

网友:
把破面图画出来才好讨论呢,LDMOS应该会形成snapback。复制去Google翻译翻译结果

网友(2014-01-29):
pin to pin打是通过电源地泄放的,power管一般也要按照ESD rule 来画,BJT是寄生器件,是S/D和SUB寄生出来的,然后通过SUB与电源地建立联系。

网友:
NPN three port:
emitter : Drain Port
Baser: Substrate P
colletor: Substrate pickup port or transistor source port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snapback是通过寄生npn发生的,这我明白,如果在LDMOS的D和S之间打ESD,可以发生snapback或者是通过类似于CGNMOS的原理防护。我不理解的是,在LDMOS的D或S端对其他IO(比如低压IO)打正的ESD时,这个电流是怎么泄放的,这时候,D或S端与衬底先要击穿,然后才能通过衬底到达另一个IO,这样的话,实际上没有snapback发生的条件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D或S端与衬底先要击穿,然后才能通过衬底到达另一个IO,这样的话,实际上没有snapback发生的条件啊。

你的S端和SUB不接到一起接电源/地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功率管的S不一定接地或电源啊。如果接地的话没问题,ESD电流可以通过地流到其他IO,我不明白的就是不接地的情况,也包括接电源,电流怎么流到其他IO。

网友:
你能把你功率管那边的电路发过来看看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突然想明白了,如果是具备self-protected能力的功率管,那么其S或D一定有一端是接地或接电源的,这样才能有电流通路到其他IO,否则也称不上是self-protected。如果是接电源的,那么这个电源到地之间必须还有另一个ESD保护。

网友:
    对的。看看source 端接哪里吧。一般接到ESD ground就对了。

网友(2017-09-14):
好书啊好书

网友(2018-10-28):
當ESD電流從Drain端進入,當PN junction發生 avalanche 後 累積的current會從寄生BJT的Base端流入,turn on 寄生BJT ,而寄生BJT的Vce就是 holding voltage,ESD電流會從source or bulk端[低電位]流出,我的理解是這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