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hipscope波形数据名不显示

楼主(2013-12-26):
以前用chipscope都正常的,但是今天怎么不出现信号线的名字,突然来个这个故障,重新装了ISE还是解决不了。
现在的chipscope的波形界面如下:

各位达人有知道怎么解决的么?就是怎么讲DataPort[0]~DataPort[9]这些信号变为cdc文件中设置的信号,比如addr[9:0]等。

有知道的告诉我下,非常感谢。
file:///D:\My Documents\Tencent Files\29159269\Image\P{7OV%J8M5JWLS2E8TZ[9ID.jpg

网友:
import cdc. 在chipscope里面有这个菜单选项。
如果不行,可能是bit里的信号名跟cdc里面的不一样。

如果实在不行,可以自己手工命名一次,在保存起立。

网友:
重新配置一下应该可以,我碰到过,断电或者退出软件后,再重新搞,就需要重新配置

网友:
你的CDC文件与bit文件配套不?

网友:
有把你要观察的信号插入chipscope吗,观察的时候是否把相应的信号add to waveform吗

网友:
高手解答一下啊,我也想问

网友(2019-07-24):
我觉得是bit文件和CDC不一致  你试试把configure--select new files 选择最新生产的bit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