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2001中关于`define的作用域

楼主(2013-12-26):
请教各位一个问题,如题:
1.一般我们的宏定义都写在专门的.v中,这个宏定义define的作用域是多大,是全局吗?
2.现在出现这么个问题,用quartus软件,用文本的方式*.qsf去管理工程(可以认为就是quartus settings + filelist),但是发现define.v的作用域并不是全局(define.v的位置必须要在上面),这是怎么回事?

谢谢大家!

网友:
是的,在编译时调用这个变量前就要先定义好,你可以调整下编译列表的位置,或者干脆写在专门的.v文件,放在比较top的位置。

网友:
写在模块外面就是全局吧,里面就不是全局吧,我也是菜鸟

网友:
内容没人?

网友:
这个的作用域一般都是模块内部的!

网友:
感觉还是没明白,2楼的回答可能会有点帮助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所谓全局 是指从它的定义位置开始 一直到项目结束  除非遇到 undef

网友(2014-04-03):
作用于添加include的文件,从定义开始至文件结尾

网友:
记得quartus ii 有一个设置可以将define 设置成全局,类似ISE 都有这种设置。

网友A(2017-04-13):
回复 楼主:

如果你去查verilog的官方文档,上面说的是define是没有范围限制的,一旦被定义,在哪里都可以用。所以,define的作用域就是从编译器编译到该define,直到编译结束或者是遇到`undef或者是被重复define。所以define真实的作用域是由编译的顺序来指定的,vcs的编译顺序是按照-f指定的文件列表从上到下来的,ncsim应该也是这样。
如果你遇到define作用域不对,一定是编译的顺序不对,期望作用域全局的定义,要放在编译的最前面。

网友(2019-04-19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如果你去查verilog的官方文档,上面说的是define是没有范围限制的,一旦被定义,在哪里都 ...

赞 说的很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如果你去查verilog的官方文档,上面说的是define是没有范围限制的,一旦被定义,在哪里都 ...

把top放在filelist的第一个也能编译成功,所以也不完全是按照filelist顺序编译的吧

网友B(2021-09-11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如果你去查verilog的官方文档,上面说的是define是没有范围限制的,一旦被定义,在哪里都 ...

请问像这种的话要怎么办?宏定义还没有作用到例化的模块就被取消掉了,我还以为它会按顺序执行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像这种的话要怎么办?宏定义还没有作用到例化的模块就被取消掉了,我还以为它会按顺序执行呢
...

不太明白你这么调用alu是啥意思,按照你文件里面的写法,顺序调用就可以了,把例化名字和输出修改下;常用的调用应该是`ifdef  `elseif `endif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