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各位大神们,哪几种软件仿微带滤波器最好?

楼主(2013-12-26):
大神们,我现在用ADS+HFSS,ADS原理图和版图结果都可以,一到HFSS建模仿真图就乱的就不行了。
请问各位大神们,如果仿微带滤波器用哪几个软件组合着仿比较好?

网友:
microwave office / EM SIMULATION,
大概 8-9 成準確,

网友:
IE3D也可以

网友:
建议还是使用ADS比较好,其功能强大,还能模拟许多环境参数。

网友:
HFSS 更好些,但是界面设置繁琐一些;ADS momentum 操作方便但是有局限性,有时很不准。

网友:
上面提的幾個軟體都很準,不準的話,應該是設定的問題。

网友:
应该是HFSS建模的问题吧

网友:
ads一般都挺准的

网友(2014-02-23):
用HFSS建模比较准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