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ARM的系统时钟问题

楼主(2013-12-26):
如果要切换ARM的系统时钟,也就是CORTEXM3的HCLK,直接在CGU模块中用CLOCK MUX来做应该不行的吧?
想请教一下CM3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切换时钟? 需要先进入stop mode吗?

楼主:
现在好像又觉得只要是glitch free 的mux, 任何时候都可以切换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