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dr 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??

楼主(2013-12-26):
图中时钟频率是由ck;ck#外部controller提供,请问核心频率是怎么来的?

网友(2014-02-19):
核心频率由主控提供

楼主:
时钟频率和核心频率都是由主控提供的吗?可信号连接上不是只有一对ck ck#吗?这一对差分线提供的是哪个?

网友:
核心频率是指处理器的参考时钟,时钟频率是控制器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