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andence做Monte Carlo仿真

楼主(2013-12-26):
小弟用candence UMC 0.18工艺做Monte Carlo仿真,出现了下面图片的错误,小弟认为是没有工艺文件,是这个问题吗?谁能分享文件呢

网友:
看看工艺的application note里关于mismatch的模型是怎么选的。.18工艺应该都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你看我是不是得把这几个库文件加进来啊,而且是不是要修改里面的某些东西啊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看下说明吧,做mc要哪些库。你的工艺我不熟。

网友:
你的工艺文件里没有定义statistics block
这个一般是厂家直接给提供的

网友:
你应该调用*_MC.lib.scs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