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紧急求助!新做的接收机微波前端,增益下降10dB

楼主(2013-12-27):
新做的两块162MHz VHF频道的接收机前端,用了一段时间之后,性能下降10dB,前端采用两级放大,结构为SAW-LNA-SAW-Wideband Amp,板子未加屏蔽外壳,求大师指点

网友:
请您把原理图上传,1、确认SAW的增益是否改变,2、确认两个LNA增益是否改变,3、是否有元件损坏(电容电感)。

网友:
用开路电缆一级一级找下,很容易找出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