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自己编写的mark net快捷键遇到的问题求大神解答

楼主(2013-12-27):
自己写了mark net的快捷键,在使用的时候有这么两个问题,求高人解答!
1、在mark的时候只有点选高层金属才能整条net点亮,点选低层金属只有低层金属部分mark。
2、高层金属走线有跨过其他m1的contact时,mark这条高层金属时,高层金属就会通过contact和m1连在一起,一起被mark。

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两个问题,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给解答一下!谢谢!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能是你的金属连接关系没有写好(m1-via1-m2-via2-m3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写好了 这个确定的 m1和m2通过contact连起来这个很费解···

楼主:
大家给帮帮忙

网友:
是你自己写的skill还是调用软件自带的脚本?
不把代码贴出来怎么帮你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就是调用系统的啊 没自己写
    在lebindkeys.il里面加了两句话:
    list("<Key>h"               "leHiMarkNet()")
    list("Shift<Key>h"          "leHiUnmarkNet()")
没做其他改动

网友(2014-02-11):
回复 楼主:

m1和m2通过contact连起来

这是问题的根源

网友(2015-10-15):
virtuoso中marknet

marknet这个菜单命令是用来高亮显示你所要查看的那条线的跑线情况,会把整条线都高亮(包含不同layer),
用法:
首先要检查tf文件,是不是有vialayers这一段,如果没有就按照下面的格式加上,
如果是多层metal,那么就都加上,不可遗漏中间的任一个,很多的tf里面会有
metal1和od通过cont相连的行,要去掉,不然mos的source和drain连一起了,

viaLayers(
;( layer1      viaLayer        layer2     )
;( ------      --------        ------     )
  ( metal2            via2              metal3     )
  ( metal1            via               metal2     )
  ( poly1             cont              metal1     )
; ( metal1           cont          od  )
) ;viaLayers

这一段tf里的vialayers表示metal2和metal3通过via2相连,metal1和metal2通过via相连
依次类推
修改好tf 重新load,准备工作就做好了.基本就可以用了

本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此命令有几个小bug。不知是本人使用的版本较低还是大家都有这问题?
1:在top层操作2层以下的properties为R90、R180、R270、MY等cell时highlight的高亮映像会反转,导致不能与我们操作的线路重合,有时离得很远;
2:使用此程序必须打开repeat命令;
3:当我们对一条线操作时,而作用点又有交叠的其他layer时,由于优先级的关系,marknet可能会不响应,所以要另挑这条线上不交叠其他layer的位置再来操作。

网友:
在CIW里tools栏里有technology BOX的,里面Edit Rules可以添加修改已经导入的tf

网友(2016-02-16):
我也是,就是把via layer定义好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