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大家route 一般都走怎样的flow?

楼主(2013-12-27):
如题,我一直都是route_zrt_auto 加上route_zrt_eco
别的基本没设

大家都是怎么走route的呢?

一般 cts 之后 和route结束后,它们之间的setup vio 在什么样的范围是正常的可接受范围呢?

网友:
global >> track >> detail >> verify >> eco >> detail
这得根据design定吧

网友:
route_zrt_auto 跑一般 flow用, 若需要修 timing 就用 route_opt, 若要做 sign-off tools 到 ICC eco 用 route_zrt_eco .

cts後若 setup time violation在 designer 可接受範圍(在 clock uncertainty 值附近).
Route後就以 hold time violation 為重, 反正 setup violation 已經無解 要看 designer是否要放 margin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