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样仿真setup和holdup time?

楼主(2013-12-27):
我刚接触数字电路,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。我搭好电路后,请问怎样来测量setup和holdup time?

网友:
之前我也仿过,方法比较笨,就是无限逼近法,在能抓住不住的那个点,列如D触发器,
(setup time)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前,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。也就是说输入信号应提前时钟上升沿(如上升沿有效)T 时间到达芯片,这个T 就是建立时间。
保持时间(hold time)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,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。也就是,数据在时钟上升沿之后也要保持一段时间,以便能够稳定读取,这就是器件需要的保持时间.
还是要多练习一下!

楼主:
呵呵,如果事先不确定setup和holdu time的数量级,用无限逼近的方法岂不是很麻烦。不过,有方法比没方法好。用无心啊逼近的方法的误差多大呢?

网友A:
The attached described the definition and two methods (binary search or equation based)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分享!

网友(2022-06-25):
引用 网友A:
The attached described the definition and two methods (binary search or equation based).

网友(2024-01-18):
引用 网友A:
The attached described the definition and two methods (binary search or equation based).

Mark一下

网友(2025-06-26):
学习了,之前不知道set 时间为什么要求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