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存储单元的操作请教

楼主(2013-12-27):
在下面的代码中,men声明如下:reg[7:0]men[255:0];我想把men左移,但是下面的代码是错误的

always@(posedge clk)
        if(rable==1'b1 && wable==1'b0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men[0] <= din;
                men <= {men[254:0],men[0]};
                Addr <= Addr + 1'b1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able==1'b0 && wable==1'b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Out <= men[Addr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 <= Addr -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able==1'b1&&wable==1'b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Out <= men[Addr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[0] <= d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[255:0] <= {men[254:0],men[0]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请问怎么修改这个代码呢?求大神帮忙啊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,求大神帮我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这个用的是二维数组,语法有问题。大概就下面这样写,没有测试。

module test 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b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b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Out
                );

input clk;
input rable;
input wable;
input din;
output isOut;

reg isOut;
reg[7:0]men[255:0];
reg[255:0]Addr = 0;
always@(posedge clk) begin
        if(rable==1'b1 && wable==1'b0)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[0][0] <= d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[0][255:0] <= {men[0][254:0],men[0][0]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 <= Addr + 1'b1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able==1'b0 && wable==1'b1)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Out <= men[0][Addr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 <= Addr - 1'b1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able==1'b1&&wable==1'b1)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Out <= men[0][Addr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[0][0] <= d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[0][255:0] <= {men[0][254:0],men[0][0]}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
endmodule

网友:
3楼正解,比我的代码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