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晶振电路

楼主(2013-12-27):
好像大部分资料的32k或者几十兆的晶振电路都用反相器作为放大器来驱动,但是我在设计的过程中发现这种结构的电流效率不高,功耗很大,看到有本书上有介绍current controlled INV OSC的结构,用一个电流源控制反相器的电流,这样反相器N管P管都工作在弱反型区,提高电流效率,但是这种结构有个缺点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对地耦合电容,比较占面积,大家对这种结构怎么看,实际产品中有采用的吗

网友:
加来减小电源ripple,不加也行,看performance要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加电容的话,P管就不起作用了吧,那就相当于一个单管的放大了

网友:
还好吧,我印象中50p好像就差不多了
可以省一半功耗的说
不过如果不在乎功耗的话,的确没啥必要的说

网友:
经典的结构中只要一个NMOS管提供负阻就足以震荡了,所以PMOS不重要,能够限制电流救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