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下论坛里的前辈们帮忙解释下版图中碰到的一些名词

楼主(2013-12-27):
刚接触版图不久,同事们谈等我好多名词听不懂,求助下论坛里的前辈们,帮我详细解释了下这些名词是什么,做什么用的;导电胶,复合板,全套板,花架,框架,打线,埋层,能详细解释下最好,百度查的都是不伦不类的,谢谢了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干嘛不问问同事呢?

网友:
这个是版图要用到的名词吗??好像跟版图什么关系。

网友:
和3楼有相同的感觉,你确认不是做pcb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导电胶:跟版图没有关系,封装时用的。   复合版:(不知道,大概与光罩有关)
   全套版:全套光罩。
   花架,框架:封装腔体内的东西,确切含义我也解释不来
   打线:芯片封装时从芯片PAD到封装PIN脚之间连线
   埋层:硅衬底片上先掺杂N或P,然后在上面再长一层硅外延层,这个N或P就被埋在硅里面了,叫埋层,一般用来做隔离或纵向器件的某一极(如NPN的集电极)

网友:
接5楼的全面分析补充下我的理解:
楼主的多个概念是版图后续到生产和封装的相关内容,
导电胶:一般是封装过程中用于结合die和基板的材质,需要有较好导热性等指标。
复合板:在一张mask上做多个层次,例如在一张mask上做metal1,poly,metal2,metal3,这个就是一张    四合一的mask。(注意图形不是层叠而是平铺的),常用于工程批,节约成本。
框架:就是你芯片要打到的那个pin所在的框架。常叫leadframe(实际不限于)。
打线:5楼说的线,常见Au,Cu等,也指这个连接的动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