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每日一思4

楼主(2013-12-27):
为鼓励大家讨论,勤学多思,开设每日一思栏目,涉及基本概念,设计技巧,前沿话题。无论是新人还是资深工程师,你只需每天花一点时间去思考,参与讨论,我们后端版区的囗号是:每天进步一点点!!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解释逻辑作用力的概念。
考虑下面design,若dout_and = din0 & din1 & din2 ; dout_or = din0 | din1 | din2 ; dout_xor = din0 ^  din1 ^ din2 , 综合后会给出3输入的 and , or ,xor门。 若将输入扩展为8输入这种情况,分别用面积最小的约束和速度最快的约束来综合,结果会有什么不同? 如果在输出端都放置一个大的电容负载,综合结果有什么不同?尝试用逻辑作用力对结果做解释。

网友:
太复杂了,不懂咋分析。。咳咳

网友:
1、面积为目标的综合应该会选择最小的cell来实现功能,速度为目标的设计应该选择最快速的cell来实现功能,但是速度为目标的设计如果速度满足的情况下,工具也会以面积为目标进行设计。
默认情况下工具优先考虑速度,其次是面积(但是可以设定这个优先级顺序)
2、加大了电容,也就是加大了负载,如果仍然按照之前的方式来实现,工具应该选择更快速的cel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