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询问] 研二模拟IC设计学生咨询出路问题

楼主(2013-12-27):
我是985top5的研二学生,现在跟老板搞植入式芯片,就是人工耳蜗,人工视网膜这个方面的芯片,
电路功能就是一个可调的电流源阵列,产生可控的正负电流脉冲。

我感觉这个研究方向太超前了,做出来的电路一般不会用在工业界,

如果在这个方向搞两年是不是找工作会很吃亏?    尤其是和那些搞电源,高精度运放,ADC的同学比起来。。。

我们老板说应届生出去找工作一般不看你读书期间做了什么电路,一般只看你的电路设计水平,分析能力潜力什么的。。。这种说法是否靠谱??还是我太单纯被老板忽悠了???

第一次在本版发帖,求版上各位大神给点建议。

谢~~~

网友:
大企业注重的是潜力,是你分析电路的能力;在大企业,做得不一定是你研究生的方向。
一般小企业注重的是能否干活,具体点是偏向于方向对口。
其实研究生期间,不管你做什么电路,一般都会涉及运放,基准等基本模块,比如你把运放做精了,做透彻了,去做啥电路都是比较容易上手的,公司也会要你。
所以,只要你肯于研究,分析,即使做得有些超前,也是能够找到好工作的了。

网友:
好奇一下,985 top5是哪所学校?以前到听说过top1\2,好像没有听说过top3\top4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多谢指点!!!

网友:
人工耳蜗貌似是复旦在搞吧?

网友:
老板说的有道理

网友(2014-02-16):
回复 8# dudiaoke 加油,不要碰上经融危机,否则再牛都是白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