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像素photodiode版图有人画过吗?请教!

楼主(2013-12-27):
现在画一个pinned-photodiode版图,就是p-sub/N-well/p+的photodiode
请问有源区要盖住整个Nwell区域吗(P+包含在Nwell中)?

全部盖住的话会有DRC error,仅盖住p+里面的话DRC没问题,但photodiode中非ACT的地方会有STI,这可不行
学生第一次画无经验,请教,另外还有什么须特别注意的?多谢

楼主:
别叫我问同事问导师,他们也不知道。。。

网友(2016-08-29):
如果是CIS工艺,应该有相应的DRC要求。

网友(2018-01-31):
有源区就是做在n阱里的里

网友:
可以用有源区覆盖住所有不想做STI的地方,用一些辅助层次让不想成为P+ n+的地方盖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