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calibre lvs box 及 hcell的使用和区别?

楼主(2013-12-27):
我现在版图有一个很大的array模块,跑lvs时很慢,
我是这样设置的
假设 layout cell name: A
       source cell name:B
我在lvs文件中加入
   LVS BOX LAYOUT A
  LVS BOX SOURCE B
  HCELL A B
这样设置后calibre还是运行很慢,请问是什么原因?
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的方法?非常感谢!!!!

网友:
你的gds文件是跑lvs前就导出来的,还是通过calibre导的?如果版图很大,光是导出gds就要花很长世间,甚至比跑lvs的时间还要长很多。你看看是不是导gds花的时间长。

网友:
你是想lvs不check array那块吗?还是需要check,如果check的话,不管怎么样都会很慢,如果不check的话,可以用EXCLUDE CELL A;  LVS BOX SOURCE B ;  LVS FILTER B OPEN  SOURCE.

网友(2014-02-12):
换高版本calibre试试

网友(2015-05-04):
请问一下,这个Lvs box是不是还要添加上端口呢?比如:
LVS BOX LAY SCH
input
output
inout
...

网友:
跑 lvs 把 所有 CPU 都用上 試試
給一個 空的  hcells 來 run  試試

网友A(2016-02-23):
为了提高速度,如果你有更强大的服务器,可以直接在服务器上运行icfb和calibre,
为了提高速度,可以手动到处gds
如果你的array已经100%的lvs clear,只用LVS BOX就可以了
如果你想保险起见,array也要跑,就用hcells,array部分尽量分单元写到hcells,但是也不是越多越好,

网友:
看看,多學多用

网友(2016-06-29):
请教一下,LVS BOX cellName的设置是在在哪,是在Hcell list里面填写吗?还是在哪?

网友(2017-03-23):
回复 网友B:

    同问,请高手指点,谢谢。

网友(2019-12-02):
你这LVS BOX的格式就不对吧,layout name和source name,必须一致,不然LVS的结果,还是不会出现笑脸的

网友(2021-12-16):
引用 网友A:
为了提高速度,如果你有更强大的服务器,可以直接在服务器上运行icfb和calibre,
为了提高速度,可以手动到 ...

请问大佬,这个array的HCELL要怎么写呢,是体现在LVS options的include栏吗

网友C(2024-11-02):
这两句加在哪个位置

网友(2025-04-18):
引用 网友C:
这两句加在哪个位置

include-->include rule stateme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