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个关于UVM里面的例子如何运行的菜鸟问题

楼主(2013-12-27):
大家好, 请问在UVM里面的example里面有好多提供的例子可以用来学习。但是这些例子都如何运行啊。
我看到每个例子里都有Makefile.vcs。用来直接运行仿真。
但是这个Makefile.vcs应该如何运行啊?
直接make Makefile.vcs会提示我: make: Nothing to be done for `Makefile.vcs'.

烦请大侠们帮帮忙,教教小弟如何用vcs来学习这些例子,谢谢啦。

下面是我贴出来的一个Makefile.vcs的内容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VM_HOME
= ../../../..

include ../../../Makefile.vcs

all: comp run

comp:

$(VCS) +incdir+../sv \

ubus_tb_top.sv

run:

$(SIMV) +UVM_TESTNAME=test_2m_4s

$(CHECK)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1.change Makefile.ius to Makefile
2.setting Your tool env
3.make all

网友:
直接用make all,会自动找当前文件夹下的makefile脚本并运行

网友:
在有Makefile.vcs的路径下输入命令make -f Makefile.vcs

楼主(2014-01-29):
回复 网友A:
got it . make all -f Makefile.vc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