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andence中VerilogA-Editor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3-12-27):
看到网上说新建一个cell在tool中选择VerilogA—Editor,选OK后就可以直接弹出向导对话框,可是我怎么试都是直接进入Vi的编辑界面,不知道要如何设置一下才可以进入向导呢?

网友:
到了vi编辑界面不就好了么?定义好port后编译成功就能自动生成Symbol。

网友:
难道不应该是出VI编辑器吗...

楼主:
不应该是有向导的吗?有很多模块不是有已经例子,只要填写参数可以自动生成相应的代码的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好像是cadence的另外一个组件,但是忘了是什么名字了。

网友(2014-04-09)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 可以详细说下是什么么?想用~

网友(2014-08-09):
是model writer 可以直接填参数

网友(2017-01-10):
新建cellview,选着verilog—A editor,编辑页面已经有开头的路径部分,接着补充定义模块名及后面的port,参数,变量和analog行为描述。i是编辑,写完后Esc退出,然后:wq就自动保存并生成symbol了

网友(2019-03-13):
回复 网友B:
谢谢分享,受用了